联想g31t-lm

楼主(2015-04-16):
       今天一个客户拿来一块板,一看是联想g31t-lm,说是USB口不能用,检测发现插上U盘可以被识别,进pe到一半会黑屏卡死,求大神帮忙解答下

网友:
干GB的的桥,或者换

网友:
U盘能识别    鼠标有试过吗    印象中有个偏执电阻

网友:
换GB南桥就好

网友A:
兄弟 先把网卡声卡 拆掉,在进PE试试,一般都可以,如果不行 就要更换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先把网卡声卡 拆掉,在进PE试试,一般都可以,如果不行 就要更换南桥了。。。

我等下就去试下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干桥就好了

网友:
干桥试试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进不了pe,换过内存了没有,先换内存试试,然后把网卡声卡 拆掉,在进PE试试,一般都可以,如果不行 就要更换南桥了。。

网友:
BIOS版本低了

网友:
硬盘等外设拆除试试看。

网友:
刷个BIOS 试下

网友:
   不认USB设备应该是换桥吧

网友:
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别进2003PE 进2007PE试下。能进去的话只能做WIN7了。不知道你的好没有好。

网友:
我手上就有一片。只能进WI7PE 。03的PE进不去。进去了只能做WIN7系统。

网友:
我准备先刷BIOS 试下。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没有什么意思吧G 31要换桥。 除非客服 能出 100以上维修费

网友:
拔掉硬盘进PE,还是进不去就干桥!!!

网友:
加焊不得更换GB桥肯定OK

网友:
这板子 南桥坏的挺多的

网友:
南桥,必须更换

网友:
南桥问题  我换过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注意此机器正常点亮时,风扇都有一个明显减速过程,到达一个比较慢但又平稳的转速,如所述问题应该是南桥问题。否则风扇一直是高转速没有减速过程,就是BIOS的问题,刷一个好的BIOS就能解决。

网友B(2015-05-25):
楼主解决了吗?是刷的BIOS 还是换的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是刷的BIOS 还是换的桥?

没解决  客户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解决  客户换板了

你换南桥试了吗?

网友:
直接干sb, 不跑代码的怎么搞的,供电都正常有复位

网友:
可惜没得到个结果

网友:
品牌机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