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O

楼主(2015-04-16):
谁有遇到这奇葩问题,接到板子的时候是PU7(1.05供电IC进水,PU7第3脚VIN烧掉焊盘),然后就拆掉IC补上焊盘,换了一个新IC,我怕MOS管也烧坏,就一起换了,结果换完,奇怪的事出现了,输出端本来是1.05V,结果只有0.58V,以为自己换的料有问题,又重新换了一次,结果故障依旧,又想是不是南桥烧掉了,结果换掉还是一样,然后就把IC旁边的电阻电容都仔细量过没发现什么问题,真不知道怎么弄了.有那位大师遇到过,或者那位高手知道该怎么解决,求指点!

网友A:
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查下反馈电路

网友B:
是不是什么地方拉低了

网友C:
要是芯片和原Ic一样(排除芯片问题)就差芯片周围原件吧 特别是反馈线路

网友D:
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   看一下

网友E:
看看外围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查下反馈电路

这个是正常的!我跟好板对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什么地方拉低了

问题就是不知道那里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芯片和原Ic一样(排除芯片问题)就差芯片周围原件吧 特别是反馈线路

嗯我查了,目前还么查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   看一下

我已经换过了1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   看一下

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外围电路可能有问题

说实话真不知道查哪里了

网友F:
这个问题很难说,电压不够首先应该区分是供电的问题还是负载的问题,断开负载,还是电压低就是供电的问题,否则就是负载有短路,用排除法慢慢找,虽然慢,但不走弯路。

网友G:
割板看看是前级还是后级?是否VIN脚焊盘没处理好?MOS管最好还是换别的板子上一样产生1.0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很难说,电压不够首先应该区分是供电的问题还是负载的问题,断开负载,还是电压低就是供电的问题, ...

嗯好的,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割板看看是前级还是后级?是否VIN脚焊盘没处理好?MOS管最好还是换别的板子上一样产生1.05V的。

嗯好的,我会用你们宝贵意见去查的!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