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60 开机电流到1.2-1.3左右掉电

楼主(2015-04-16):
联想G560 I3 独显,开机电流到1.2-1.3左右,然后降到1.1左右,再降到1.0左右,有4-5秒,掉电到0.02左右,再重启,反复。拨了内存电流还是一样,但只掉电不重启,换过内存,测过内存电压、复位,正常,各电感都有电压,刷过南桥BIOS,刷过EC BIOS,CPU电压都有,复位也有。不知道怎么修了,请大哥们救急

网友A:
另外谁有这个板子的点位图,找元件太难了

网友:
温控电路,RTCRST#电压,CPU滤波,及后机电路查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用示波器就好搞了

网友:
掉电重启,其实就是掉电的意思。有可能是没有跑码或桥、BIOS,EC之间的线路有问题。看看开关上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谁有这个板子的点位图,找元件太难了

这个点图肯能没有 不过论坛那有G460的不知道一样不可以参考
这个故障不好查

网友:
先看散热,在看滤波,在看温控,在看掉的一瞬间待机是否也掉了。

网友:
像是显卡的问题吧?检测显卡有故障而掉电

网友:
CPU复位都有了 就是不跑码或跑码不完整啦   测下LPC或者BIOS  1 2 5 6 脚的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