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T400IG 板号广达QL6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5-04-16):
方正T400IG 广达代工主板    接机后上电触发到0.4后一秒掉电    可以反复触发   掉电有几个可能 供电  PG  复位 温控

正常思路肯定查供电啦   经测量掉电前各大主供电都有了     既然主供电都有了  那就二级电压吧  也是电压的啊 哈哈

经测量二级电压也都正常  还是1秒掉电   想到1秒掉电 可以再次触发  非常符合广达的HWPG的个性  那就测下吧

实测EC14脚在掉电前  有3.3V   那就说明不是引为缺电压和缺PG引起的掉电  好嘛  那就测下别的吧  测了下平台复位没有

这就好办了  对于4系列以下的时序相对来说还是挺简单 的  实测 VRMPWRGD掉电前有3.3  而PWROK 没有电压 为低

这样肯定没有复位了  出PWROK的前提是EC收到HWPG后发出的 前面测过HWPG在EC脚位以经有3.3了 为什么不出OK呢

然后看了下HWPG在EC的脚位是GPIO脚 刷个BIOS先吧

大爷的  刷完BIOS   白菜还是那个白菜  芹菜也还是那个芹菜  没办法 难道要换EC   换EC好麻烦的说  等等再说吧

后来再论坛上看了一个贴子 也是这个机子掉电   说的是这个板子的HWPG如果某一个HWPG不正常  总HWPG也是正常的

反正这个板子的HWPG也没几个 就挨个测了下  没发现什么异常啊  前面以经说了 广达1秒掉电 可以再触发

是HWPG的个性  那就不管这个机子跟论坛上那个是不是一样的故障  决定一个一个断开试下吧  话说我运气也真是好

当断开第一个电阻后 电流上去了   就是图上这个电阻   把PR145断开后 电流上去了

看样子以经亮机了  但是马上又掉了 这时又去测了下EC脚的HWPG  变成1.8V了  看来有戏

由于这个电阻是  0欧的  加上本人又比较懒   直接漆包线按倒

图中的红圈处   就是按倒的漆包线 替代0欧电阻了   再次通电。。。。。。

                                            看过的记得加分支持哦                  谢谢          斯密吗塞。。。。。。。。。。。。

朱。爱新觉罗 + 5 昨天欠你的分

网友A:
我擦,这说的好简洁。。。。
我能说你是分分钟杀掉它的吗?

网友B:
HWPG瞬间达到 3.3V 依旧掉电 最后还是PG引起的 这个故障相对不好查

网友C:
张兄给力,如果上点示波器的波波,会更给力

网友D:
最早就要去一个一个测试下

网友:
已阅读 已加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擦,这说的好简洁。。。。
我能说你是分分钟杀掉它的吗?

你喜欢说的复杂一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HWPG瞬间达到 3.3V 依旧掉电 最后还是PG引起的 这个故障相对不好查

恩   如果用示波器就相对好看一点了  可惜苦B没波波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张兄给力,如果上点示波器的波波,会更给力

等我买了示波器  肯定上  强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早就要去一个一个测试下

HWPG 跟其它的HWPG都是一条线上的  掉电前总HWPG正常过   再去测 有点。。。。。。。

网友:
谢谢版主大大加分   我会更努力的

网友F:
早就要去一个一个测试下

网友G:
最怕这种差点位电压了啊,一个疏忽就放过去的啊

网友H:
广达的这个HWPG信号只要有一个不行就会掉电,,他们几个汇聚总的HWPG到EC表示告EC所有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早就要去一个一个测试下

不灌水的话  你会怎么样  告诉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怕这种差点位电压了啊,一个疏忽就放过去的啊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广达的这个HWPG信号只要有一个不行就会掉电,,他们几个汇聚总的HWPG到EC表示告EC所有电压都正常

问题就在这   有一个不正常  但是总PG还是3.3     只不过没用示波器看 可能会跳变

网友I:
原来也会出现这个状况。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原来也会出现这个状况。学习了

恩   恭喜你  又学到了

网友J:
只想问一个问题,是PR145坏? 导致HWPG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只想问一个问题,是PR145坏? 导致HWPG不正常?

我只能回答你  有可能是PR145不良了  导致总HWPG的电压跳   引起不出PWROK   没用示波器看   万用表看不出跳  所以只能回答到这了

网友K:
很想知道这个电阻用万用表量的结果是什么,

网友L:
HPWRGD 都成广达的招牌通病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很想知道这个电阻用万用表量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我以经无情的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了   测都没测  就是这么懒   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L:
HPWRGD 都成广达的招牌通病了 呵呵

掉电的通病    哈哈

网友M:
真给力,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喜欢说的复杂一点吗

我感觉看起来好简单,应该复杂一点,你直接说总部PG出问题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真给力,又学会了一招

呵呵   学会了就好

网友N:
最合理的解释就是PR145不良,如果是坏了或者是断开了那外面还有上拉(前面说的电压都正常,如果是我也不会去测)

网友N:
LZ今天分加完了,明天给你补起哈。。。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最合理的解释就是PR145不良,如果是坏了或者是断开了那外面还有上拉(前面说的电压都正常,如果是我也不会 ...

恩  应该就是PR145不良导致的  只不过不用示波器看不出来电压会跳   如果用示波器的话  我想  总PG的电压应该是会有高低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N:
LZ今天分加完了,明天给你补起哈。。。

没事    不加分  回贴支持一下就行了             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没事    不加分  回贴支持一下就行了             谢谢

看帖不见分,我没这个习惯。。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恩   如果用示波器就相对好看一点了  可惜苦B没波波  哈哈

哈哈示波器必备啊。。。没示波器我就不会修板了。。

网友P:
说得有点复杂了,直接说PG边上电阻开路了,引起掉电,短接就好了!!直接上主板无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帖不见分,我没这个习惯。。

好吧  你这个习惯我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O:
哈哈示波器必备啊。。。没示波器我就不会修板了。。

我也一样   没示波器 就活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说得有点复杂了,直接说PG边上电阻开路了,引起掉电,短接就好了!!直接上主板无器就可以了!!

好吧   有说复杂的  有说简单 的   我也是醉了

网友Q:
为什么会这样子,净水的妈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会这样子,净水的妈

没进水   就是电阻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广达的机器HWPG这个信号,几路主要供电正常产生后,各芯片会分别发出HWPG信号,之后经过相与送给EC。但其中 ...

这个机子的HWPG  没什么相与不相与的  所有供电的PG都送到EC的同一个脚  就叫总HWPG   这个机子  也不是有一路没发出  而是有一路PG电压不稳  造成EC脚位那边的电压也不稳    请认真看贴

网友:
引用 网友S:
暂时是实习版主,还望前辈多多关照啊!

呵呵 关照谈不上  有疑问可以问我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OVER

网友T:
分享到:新浪微博微信百度贴吧人人网一键分享复制网址

句容诚信电脑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T:
下来试试,希望能用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T:
分享到:新浪微博微信百度贴吧人人网一键分享复制网址

你这水灌的也是够任性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下来试试,希望能用

请问贴子里有啥可以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好的 思路  不过 我以前 就这个方法过

什么意思   没懂

网友V:
楼主这什么原理,你那个PG信号你把O欧的电阻断开不掉电了,然后你又直接把那O欧的电阻直接飞线,你是直接连3.3的上拉还是PR145直接飞线的,你要是飞的PR145那和上0欧的电阻就没啥区别了啊,怎么飞根线就OK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这什么原理,你那个PG信号你把O欧的电阻断开不掉电了,然后你又直接把那O欧的电阻直接飞线,你是直接连 ...

你不能发挥想象力 想一下吗  为什么飞根线就好了  上0欧电阻就不行呢      那是因为  线是不会出现不良的情况    但电电阻就不一样了   电阻阻值是会变大的哦     那个PR154性能不良了 阻值忽高忽低  导致电压也忽高忽低   不稳定  明白了不  放个线上去电压就稳了

网友W:
顶一个,好多都是芯片坏不会发出PG导致的,电阻坏的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W:
顶一个,好多都是芯片坏不会发出PG导致的,电阻坏的不多见

恩   0欧电阻   出问题好像挺多的  呵呵

网友X:
我也有块N7010的板子触发掉电。。。它的HWPG相连的各个PG信号一个二极管都没有,都是直连的,因为是维修同行的机子,修了也没多少钱,要一个一个PG信号断开。。麻烦死了,丢一边没搞了,浪费时间,不嬲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X:
我也有块N7010的板子触发掉电。。。它的HWPG相连的各个PG信号一个二极管都没有,都是直连的,因为是维修同 ...

亲   有钱好任性的说            哈哈

网友X:
引用 网友E:
亲   有钱好任性的说            哈哈

修这个板子要花时间多,也才几十块。。有那时间还不如多接点散客的机子修。。钱来得快多了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X:
修这个板子要花时间多,也才几十块。。有那时间还不如多接点散客的机子修。。钱来得快多了哇哈 ...

几十块是没啥必要        还不够吃顿饭的呢

网友Y:
PG都正常了,怎么还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Y:
PG都正常了,怎么还会掉电

PG用万用表测是瞬间正常了     不代表一直正常的

网友:
“广达1秒掉电 可以再触发是HWPG的个性 ”能帮着小白分析一下吗。或者给点大体思路,让小白也学习学习嘛,

网友:
不得不说,牛人!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又是强人一个呀!好羡慕呀

网友:
楼主给力啊。学习了。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主还是运气不错,上次修了个这样故障的机器,电阻都是通的,把所以线割完最后一个才好,郁闷死!

哈哈   那你的运气还是稍差一点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A:
修的牛啊  望尘莫及的啊

别来这套    我知道你比较低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此时不死,更待何时,上吧,去死吧。

你几个意思   让我去死?

网友AC:
  都是PG 惹的   ,。,。,。,

网友:
这个情况有点不好查,我一般测下HWPG电压没问题,就绕过了;还是得留意下

网友AD:
这掉电是电流没上去 停了一秒后掉么?

网友:
经典的PG掉电维修

网友AE:
怎么说汇聚发给EC  但有一个有问题还是会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C:
都是PG 惹的   ,。,。,。,

恩    就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AD:
这掉电是电流没上去 停了一秒后掉么?

电流上到0.4  马上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怎么说汇聚发给EC  但有一个有问题还是会有3.3v

什么意思    没看懂

网友:
大神来啦      说啥事

句容诚信电脑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D:
引用 网友E:
电流上到0.4  马上就掉了

仁宝代工的 遇到这0.4V 掉电怎么查。。2级电压都查了没问题,PLTRST都出了。。。

网友AF:
楼主什么是二级电压啊?二级电压主要指哪些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仁宝代工的 遇到这0.4V 掉电怎么查。。2级电压都查了没问题,PLTRST都出了。。。

复位都出了  才0.4??   查BIOS的 1 2 5 6脚对地值   BIOS芯片的供电  LAD数据线的对地值 LPC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楼主什么是二级电压啊?二级电压主要指哪些电压?

二级电压是由  待机3  5V  在开机后转出的S0电压

网友AF:
哦哦。明白了。就是三转三。五转五的那些转换管。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哦哦。明白了。就是三转三。五转五的那些转换管。学习了

恩   对的  呵呵

网友AG:
觉得会看图还是好不会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来这套    我知道你比较低调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AG:
觉得会看图还是好不会乱修

慢慢来  时间长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慢慢来  时间长了就好了

呵呵时间很长了做了3年了学师的时候师傅也不怎么看图的没教过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图自己出来做之后才知道修机器还有看图这一说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广达掉电的主板  就找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表现的现象就是  触发一秒就掉电  可以重复触发

多谢版主指点

网友:
接机后上电触发到0.4后一秒掉电    可以反复触发   掉电有几个可能 供电  PG  复位 温控
我感觉你绕弯了,首先来说   看电流感觉没出CPU供电  但是供电正常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直接看HWPG了  温控引起的掉电 不是这样的,没复位的掉电就有点杂了  可能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但是我确实感觉有点绕弯,HWPG出问题的实在是太多了!可以反对  不要扣分

网友:
接机后上电触发到0.4后一秒掉电    可以反复触发   掉电有几个可能 供电  PG  复位 温控
我感觉你绕弯了 ...

恩   不同的声音是好的   怎么会扣你分呢     哈哈

网友AH:
电阻断了还是芯片坏了

网友AI:
引用 网友O:
哈哈示波器必备啊。。。没示波器我就不会修板了。。

是啊,这也是个矛盾的事啊,有了示波器就会依赖示波器了,没有呢,维修很不方便

网友AI:
版主好聪明,不是刚上来就干EC,理智地截止了干芯片的冲动,值得兄弟们学习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AI:
是啊,这也是个矛盾的事啊,有了示波器就会依赖示波器了,没有呢,维修很不方便

应该这样看的,维修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示波器可以让我们更快捷的发现真正的故障并解决它  这就说明示波器必不可缺

网友AI:
我发现高手都不一定用示波器啊,前两天看泉泉哥的帖子,说刚买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H:
电阻断了还是芯片坏了

电阻时好时坏  导致电压  时正常  时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I:
版主好聪明,不是刚上来就干EC,理智地截止了干芯片的冲动,值得兄弟们学习啊

其实我想说   干EC好麻烦的说  我比较懒   哈哈   可不要跟我学  该动的时候还是要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我发现高手都不一定用示波器啊,前两天看泉泉哥的帖子,说刚买的示波器

我一直想买个示波器的哦     只不过是毛爷爷不允许   要不我早买了  示波器修板好处大大的

网友AJ: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还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O:
应该这样看的,维修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示波器可以让我们更快捷的发现真正的故障并解决它  这就说明示波 ...

原来应该这样看待高级的维修设备,给我们带来的方便和快捷啊,终于解开了我的心结,谢谢啊!

网友:
接机后上电触发到0.4后一秒掉电    可以反复触发   掉电有几个可能 供电  PG  复位 温控
我感觉你绕弯了 ...

从你的帖子里看到你认真看帖了,对解决问题的执着地精神,还有勇敢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从中又学到了你说的另外一种思路。另外每个技术员的维修经历都不同,加上各种原因,维修思路也会有所不同,仔细斟酌,甚至差了很多,最终目的是又快又好地为顾客解决本本的问题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分析的不错  很好

网友AK:
PR145坏是阻值变大了吗?还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K:
PR145坏是阻值变大了吗?还是芯片有问题

145的阻值时正常  时变大  导致电压不稳

网友AL:
原来是HWPG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原来是HWPG引起的。

呵呵   这下被你发现了

网友AM:
最后是什么问题啊?你把电阻断开又弄一根线上去,那不等于没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M:
最后是什么问题啊?你把电阻断开又弄一根线上去,那不等于没弄吗?

那个电阻是0欧的  相当于一根线  但是那个电阻有问题了  阻值忽高忽低的   我就连个根线上去呗  线不会有阻值吧   呵呵

网友AM:
引用 网友E:
那个电阻是0欧的  相当于一根线  但是那个电阻有问题了  阻值忽高忽低的   我就连个根线上去呗  线不会有 ...

谢谢版主的细心回答。

网友AN:
思路清晰技术到位

网友AO:
真实佩服你们,我每次维修掉电的故障就头疼,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O:
真实佩服你们,我每次维修掉电的故障就头疼,哎

呵呵   修多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M:
谢谢版主的细心回答。

下次要认真思考哈         不能偷懒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思路清晰技术到位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网友AP:
其中一个PG不正常,总HWPG正常,也算是长见识了。斑竹多发帖阿。

网友E:
引用 网友AP:
其中一个PG不正常,总HWPG正常,也算是长见识了。斑竹多发帖阿。

好的   最近五 一  休息  没啥贴子发  以后会发的

网友AP:
引用 网友E:
好的   最近五 一  休息  没啥贴子发  以后会发的

我想发帖,可惜客户不给我机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AP:
我想发帖,可惜客户不给我机会。

把客户赶走不就有机会了

网友AQ:
机子修好钱收到就好。但我有一点不能理解,就是PR145不良按说不应该会拉低HWPG,毕竟RT8204是开漏输出产生PG的;就是PR145不良,去掉后也不应该还会引起掉电

网友:
讲的还是详细的,不过,还是赞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AQ:
机子修好钱收到就好。但我有一点不能理解,就是PR145不良按说不应该会拉低HWPG,毕竟RT8204是开漏输出产生P ...

广达的HWPG都是一条线上的   而且RT8204的PG开漏输出后  还是由+3VSUS上拉的  所以总HWPG那边必须要是3.3的稳定电压    这个PR154 性能不良了  导致8204的这个PG的电压 忽高忽低   也就导致了总HWPG的电压 跳变的状态  不是持续稳定的      另个你可以找个广达的板子试下  我这个机子我试过了  当我把PR154这个电阻去掉后  再上电 还是会掉电  同时测量总HWPG那边  电压变成了1.8V

网友AR:
不过还是蛮厉害的  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R:
不过还是蛮厉害的  顶

有灌水嫌疑哦   要注意啦

网友:
我给你发个图片你就知道我不是灌水了
稍等

网友:
和这个事一个道理,只不过一个用的是电阻,一个是二极管,但是任何一个hwpg信号低都会影响

网友AR:
这么晚看帖子的不会是灌水的,只不过我不会写,想向你们学习下,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R:
这么晚看帖子的不会是灌水的,只不过我不会写,想向你们学习下,感谢

额 好吧   我收回我的话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广达的HWPG都是一条线上的   而且RT8204的PG开漏输出后  还是由+3VSUS上拉的  所以总HWPG那边必须要是3.3 ...

修好就好。有些问题我觉得按常理无法解释清楚,嘿嘿

网友AS:
引用 网友E:
你喜欢说的复杂一点吗

楼主修的很厉害了,不知我何时有这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S:
楼主修的很厉害了,不知我何时有这技术,,,,,,,,,,,,,,,,

慢慢来   你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客户赶走不就有机会了

是没客户送机器过来。

网友AT:
还是实地的厉害。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T:
还是实地的厉害。要好好学习了。

远程的也不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