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0 求助。

楼主(2015-04-16):
  • 这个机子已经修了好多天啦。就是不出 +VCC_GFX_CORE显卡核心供电电压不出,这个电压是读过内存才出的。板的电流在0.9-1.02  /我测了内存排阻有波形啦。插假负载和内存测了复位有了。挂在PCH上的BIOS也刷过啦。然后去测了MAX17028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希望大神们帮我分析下。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 CPU有没有发出  第二次SVID    如果没有 那就把CPU的条件测下吧

网友A:
CPU有没有发出  第二次SV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有没有发出  第二次SVID

什么信号来的。我在图纸搜不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