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不触发,拆了网卡,待机0.01

楼主(2015-04-16):
IBM T42不触发,拆了网卡,待机0.01,换过南桥,还是一样,晶振有压差,开关有3.3V,按一下开关,H819脚到南桥有跳变,请问大侠们会不会是H8,或PMH4坏了呢,不像是虚焊

网友A:
你说的有可能  这个机器 待机时候应该比001略高(记忆中)

按照时序查下吧 需要时序可以分享个给你

网友B:
这板子还折腾哦?换片板子才多少钱啊?还是拆的功夫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有可能  这个机器 待机时候应该比001略高(记忆中)

按照时序查下吧 需要时序可以分享个给你

需要,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下吧

网友:
百度上面都有的啊,下载分很贵啊,-5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还折腾哦?换片板子才多少钱啊?还是拆的功夫大

但是一台电脑都卖不到多少钱啊,换块板总要百八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一台电脑都卖不到多少钱啊,换块板总要百八十块

呵呵 维修一方面是对自己技术的验证和提升……
都换版了 就不用维修了 ……
资料好找 理解资料需要时间
一个不触发 慢慢查查吧

网友:
不触发  相对来说好修吧  待机条件都测了吗

网友:
请问下T42待机南桥有一个电感供电的吗?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下

网友C:
H4 H8 南桥都换过了,还是不触发,就是这个机子待机南桥有个电感供电吗,发现除了3.5V ,哟个电感都没电

网友:
开机键的线路有没有断线,T42的容易断线

网友:
这板子也就几十元而已啊换了好了

网友:
网上有好多这样的上电时序,你按着来就行

网友:
这个机子的待机电压是0.03   0.01待机低了把待机修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H4 H8 南桥都换过了,还是不触发,就是这个机子待机南桥有个电感供电吗,发现除了3.5V ,哟个电感都没电

换了一个南桥供电的复合管,现在能触发了,搞不清什么原因,换了那么多没好,换这个好了

网友:
感觉维修也不会去受什么时序影响,有时候有些问题很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