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S,技嘉M52L-S3,映泰TF520 A2+维修实例,不看后悔!!

楼主(2015-04-16):
不说废话,直接进入主题
       第一张,昂达NF5S
    故障现象: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但BIOS设置断电后不能保存。
    故障分析:对于不能保存BIOS设置的主板,首先要判断是BIOS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BIOS程序问题一般是只有时间可以保存,但其他设置均不能保存。
    该主板经测试时间不能保存,该主板时间断电后也会清零,判断为硬件问题。
    维修经过:首先测试CMOS跳冒电压是否正常

发现CMOS跳冒电压为0V,不正常,在该跳冒旁边还发现了一个双二极管手机像素太渣,就不上传了),断电状态下其三个脚电压都为0V,但电池的电压是正常的

判断为电池到双二极管之间断线,由于断线处不太好找,直接飞线修复

打热熔胶固定,进系统拷机测试,无任何问题,修复。
     总结:电池座到双二极管之间断线,导致桥断电时没有待机电压,所以保存不了BIOS。
     第二张主板技嘉M52L-S3
     故障现象:只插CPU可内存报警,插内存显卡后跑到CI后循环跑马,不亮机
     故障分析:技嘉的通病大家都知道吧,BIOS,串口芯片,时钟芯片(该板为NV单桥,可不考虑)
     维修经过:首先刷BIOS

刷完后不循环跑马了,发现档代码25

听到喇叭滴的响了一声,接显示器,发现已经亮机

进系统拷机,无问题修复
   总结:BIOS程序坏,导致循环跑马,诊断卡兼容性差,导致跑25代码。
   第三张,映泰TF520 A2+,三重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开机无复位,不跑码(后面还有故障,先不说
   故障分析:无复位,一般为供电问题导致,如供电正常则可能是总线供电转HT_VLD信号不成功,也有可能是桥坏,后级拉低。
维修经过:首先检测内存供电

1.9V,正常,接下来应该是桥供电,但是没找到桥供电在哪里,只在桥旁边找到两个场馆,经测量无输出,看来故障点就在这里了,在这两个场馆旁边发现了一个控制芯片

这种8脚芯片的工作条件就三个:1脚升压,5脚供电,7脚开启。经测试三个工作条件都满足,但还是没有输出,判断芯片坏(场馆或者电容坏也可能会这样)找了个APW7120换上后通电,复位正常了接显示器,成功亮机

进系统拷机测试,发现声卡声音不正常,断断续续的,并且声音较小,多次重装驱动依旧,看来是硬件故障。先来分析一下主板的发声过程:桥首先送出音频信号,此信号为数字信号,该信号送到声卡芯片后进行解码(就是常说的ALC XXX芯片)输出模拟信号,经电容耦合后输出到音响,耳机。该主板能有声音,说明桥送来的音频信号是正常的,问题应该出在声卡芯片和耦合电容

首先检测耦合电容,没有发现损坏情况,那只能是ALC888损坏了,更换后声音正常。拷机正常后重启,发现又有问题了,会档CI代码,但喇叭不报警
以为是BIOS坏了,刷了N个BIOS,都是这样,放电也不管用,还是得老老实实查条件。内存供电1.9V正常,负载供电0.9V正常,SPD供电3.3V正常,看来不好修,这是想起来我还有和这张板一模一样的板子,故障也是档代码CI不报警,没修好,被修坏了当了料板。这时突然想起来还有两条系统总线没有测量,赶紧测一下,发现问题了,一条为3.3V,但另一条只有1.5V,找到问题了,跑线发现连到了两个三脚元件

果断更换D7,上电,还是档C1,但喇叭已经有了报警声,装上内存显卡,代码一路小跑,成功亮机,经过反复测试,无任何问题,收工。
  总结RT7214坏导致无复位,ALC888坏导致声音不正常,D7二极管坏导致跑C1,但无报警声。这款主板跑C1应该是通病,只要换掉D7就可以
顺便附上这三张主板的BIOS,亲测可用

一个。 + 5 很给力! 豪情 +++

网友A:
一般刷BIOS就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刷BIOS就能好

这个不一定,只有技嘉的板子BIOS爱坏,其他的板子也有BIOS坏的,但是比较少

网友:
诊断卡跑25 24代码本来就是正常的,只是没接硬盘。

网友B:
里面说到测耦合电容没有坏,请问楼主是拆下来测吗,

网友:
楼主功力可以啊,修复CMOS电路啊,

网友:
一口气秒了3块AMD的主板,楼主强悍,我现在不喜欢修AMD的主板,最近遇到单桥AM2的很多主板就是开机就掉电,有时候要又能进系统   以为是桥空焊  加焊了 还是一样,崩溃了,,,

网友:
楼主修板很熟练呀,肯定修了很长时间的主板了

网友:
由此可见  楼主经验够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里面说到测耦合电容没有坏,请问楼主是拆下来测吗,

不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在线测,贴片的电容阻值要为无穷大才算正常,小的电解电容测的时候阻值应该由小变大才算正常

网友:
楼主辛苦了,整个过程描述的很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在线测,贴片的电容阻值要为无穷大才算正常,小的电解电容测的时候阻值应该由小变 ...

贴片电容在主板也能测   小白不懂  不都是取下来测量的吗   我在料板上测 贴片电容都有阻值额啊
求教  求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片电容在主板也能测   小白不懂  不都是取下来测量的吗   我在料板上测 贴片电容都有阻值额啊
求教   ...

这是耦合电容,它的另一端连到了主板的音频插座,所以只要音频插座上未连接耳机音响等设备,电容就相当于其中一脚悬空,肯定可以在线测啊

网友D:
奥,一句话  点醒梦中人,   大神啊  这你都知道  是所有音频设备  贴片电容 都可以在线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奥,一句话  点醒梦中人,   大神啊  这你都知道  是所有音频设备  贴片电容 都可以在线测吗

不一定要看线路走向,只要连到音频插座的就可以在线测。线路很容易找到的,声音的线路为了防止干扰都会把线路布置在最外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要看线路走向,只要连到音频插座的就可以在线测。线路很容易找到的,声音的线路为了防止干扰都会把 ...

了解,真心很厉害哦,,方便的话 加个好友呗   有什么不懂得可以请教您

网友E:
楼主,你的诊断卡上连接的那根线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诊断卡上连接的那根线做什么用的???

报警喇叭,后装的,还装了个复位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