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海尔液晶显示器 ht22365w

楼主(2015-04-16):
显示器是没输入信号就关机,电脑重启就关机 。 在开开一切正常,这3个那个是主BIOS   ,我三个都拆下来装到编程器上都是无法识别 。其他都正常,是不是触摸板有问题导致没信号就关机。

网友:
应该是25开头的是主bios

网友A:
建议楼主可以换一换他们的顺序,你觉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可以换一换他们的顺序,你觉得了

我三个都拆下来装到编程器上都是 无法之别

网友:
你把三个芯片上面表的型号   全写上来   才能帮你看啊    你这图片这么模糊   没法辨别

网友:
是不是BOIS坏了,找个新的代换一下

网友:
编程器是不是 不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