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4g变1g,raw,提示格式化。并非恢复DBR那么简单吧,看我这个winhex下的效果...

楼主(2015-04-16):
这是一张4G的SD卡,相机里用的。刚接到卡以为很简单:提示格式化,属性RAW。

结果用winhex打开,提示找不到可识别的文件系统:

打开后发现原来4g的卡,显示只有1G,而且除了第一个扇区以外,其他扇区满满的都是数据,一直到最后:

所谓的备份DBR没有,因为从1号扇区开始,每个字节都有数据,满满的

通过搜索,没有“55AA”,也没有FAT表
寄希望于恢复软件,easyrecover R-S都没有搜到一个文件! 这张卡到底怎么回事?

补充内容 (2015-4-17 11:07):
刚才忍痛格式化,盼着格式化后再恢复,结果提示: 无法完成格式化

网友A:
我估计是U盘的ROM 出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是U盘的ROM 出问题了,吧

这是张SD卡。
如果rom有问题了,也有可能打开?真要是您说的这样,基本就没救了

网友B:
找论坛 的芯超科技小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论坛 的芯超科技小俊

他呀,用pc3000-flash,飞线飞的跟一头金发似的?
大神不知道能不能请得起啊

网友D:
师父已经增加新设备了

网友:
格式化都失败,卡还是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呀,用pc3000-flash,飞线飞的跟一头金发似的?
大神不知道能不能请得起啊

这么牛,真乃神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师父已经增加新设备了

什么新设备

网友:
格式化不掉,应该卡坏了。恢复几率不大

网友E:
容量显示错误且不能格式化的,通常都是FLASH芯片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容量显示错误且不能格式化的,通常都是FLASH芯片问题多。

那这样的情况,就很难恢复了吧

网友:
学习了,不错!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思维不错,学习了

优秀妞妞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飞线读取,然后用PC3000 FLASH 算出来, 有钱任性的,可以做看看,

网友:
找我师傅芯超科技小俊,他目前是国内恢复flash设备最多的公司。当然技术也是一流的。

网友:
应该是U盘启动扇区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