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0 开机放电影5分钟左右就黑屏

楼主(2015-04-16):
(图片)

网友A:
我没遇到过   没CPU供电 就修CPU供电呗

网友:
假焊显卡 不行换个 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遇到过   没CPU供电 就修CPU供电呗

我估计是黑屏,应该就是没亮过吧

网友:
黑屏我倒是没遇到过,但是觉得还是和显卡有关系,而你说黑屏后无CPU供电,那就查下CPU供电那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