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请帮小弟看看我这个DIY还要怎样修改

楼主(2015-04-16):
自己的DIY,下部是用852D,当下部热风,上部是8205,预热是俩石英管加K型温控器,现,在是8205坏了,不知买个怎样的在上面好用??

网友:
哇塞,膜拜楼主这样该BAG的功力啊,

网友:
楼主   这个不用再改了  以经很逆天了

网友:
这是楼主自己组装的BGA 厉害啊

网友A:
楼主,你这样,你让人家专门做BGA的还活不活了

网友:
真的厉害,土炮见过有人diy的,这个diy bga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完全的逆天啊你,上面的是疯抢吧

网友:
改天给你颁发个吉尼斯奖  就发大了~~

网友:
白光A882 或者快克大口 也不错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现在就是看你实际操作时,温度是不是均匀,,控温如何

网友:
以前做桥都是直接放个小炉子,上面用风枪摇旋转风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样,你让人家专门做BGA的还活不活了

见笑了,这是维修量不多才花的小钱搞成这样的。同真BGA机是没法比的。

网友:
我也是這樣做的,現在溫度計都不用了,用感覺做的。

网友:
楼主技术啊,我也考虑过,但被老板否定了,嘿嘿

网友:
看来高手在民间啊。。。。。。反正我是不会的。。只能用现成的BGA机器。。。。我惭愧。。。

网友:
这样不稳定,楼主也不怕麻烦

网友:
楼主跟我一样很喜欢diy

网友:
对楼主的动手能力 表示膜拜。。好用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