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 REV, 3.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5-04-16):
今天接一台华硕的本,不开机,经拆机测试发现无 3 V  5V  待机,待机芯片RT8206A VIN LDO 都有电压,  14 27脚无电压,这个开启信号来自IT8572E 这个IO  经测试IO 电压 2.8   ECRET 正常  时钟电压有,这里走了点弯路,IO的电压有点低,这个电压我觉得正常最少也得 3V  ,这个电压来自LDO 5V经一个5脚芯片转换过来, 原来分压电阻是10K ,直接用8.2K代用手,电压马上来了 3.3V ,
这里 EC 的电压变成了3.3  时钟也变成了3.3V  EN来了,正常开机,收钱。

网友A:
鼓励发贴        2.8V   要是我  也会先略过    主要是差得太少了

网友:
电压要不少于3.0V才可以时此EC工作

网友:
好牛B的样子,这个机器通病来的

网友B:
ECRET是什么?一时IO一会EC是同一元件吗?

网友:
有时候不仔细的话这个电压就过去了,那就白忙活了

网友:
2.8如果是我 我以为我表有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励发贴        2.8V   要是我  也会先略过    主要是差得太少了

版主EC供电必须要是3.3V-3.18V之间才算正常。

网友:
刚刚查了一下,图纸上面也是10K的。换成8K的稳定吗。。

网友:
这个确实是可以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RET是什么?一时IO一会EC是同一元件吗?

i/o主板上的称号,EC笔记本的称号,都是一样。

网友:
IO和EC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
这个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恩。。学习了,,,喝喝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电路分析很好。

网友:
i/o主板上的称号,EC笔记本的称号,都是一样。

网友:
3V的点,,差了0.2.。真的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