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65 板号 LA5754P不能加载操作系统

楼主(2015-04-16):
这机器硬盘能认 系统可以装进 但是到解压的界面左上交就一白色光标闪着 死活就是不能解压 安装版的也装过
BIOS也刷了 那位高人指点一下 这故障没见过

网友:
补充下硬盘新换的固态也一样

网友:
这种故障真没见过 帮你顶一下吧 希望有人给你解答

网友:
估计桥有问题,建议换个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你的意思是说可以进PE 就是不引导。还是怎么。

网友:
前不久修了一台DELL的也是跟你一样的问题换了硬盘主板数据上的四个电容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 我试试

网友:
搞好了没 好了给大分享下啊

网友:
换硬盘也一样,不能解压,BIOS刷了也一样,那就奇怪了。看看主板硬盘接口电压,不行我只能怀疑桥了。

网友:
搞好了 又换了个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