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Q1600K 共享的问题

楼主(2015-04-16):
           物理连接打印机的主机是XP的32位系统,,现在要共享WIN7的64位系统,,需要一个EPSON LQ1600K 64位的驱动程序,,不知道哪位朋友有,,能不能帮帮忙?

网友A:
LQ1600K win7本身就有自带驱动   你也可参考这个http://www.pc6.com/softview/SoftView_102735.htm

网友:
引用 网友A:
LQ1600K win7本身就有自带驱动   你也可参考这个http://www.pc6.com/softview/SoftView_102735.htm

你说的是EPSON 1600K3的?

网友: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没找到 64位的,没尝试过64与32位共享,可以打电话到爱普生售后问问,这个他们最清楚,一般软件设置问题,他们会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我找到一个下载EPSON 1600K  64位打印机驱动地址,http://www.cnhcwy.com/index.php?_m=mod_download&_a=fullist   一直在这下载,亲测可以用。

网友:
系统自带的,XP和WIN7是可以共享的,在添加打印机的时候就会自动安装主机上的驱动

网友(2015-05-31):
是局域网共享么,要是的话我们是这么解决的,把要访问共享的机器安装win7 的驱动 然后访问在添加就OK 了

网友:
少年,电脑自己带这个驱动~

网友:
找同系列的驱动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