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维修思路。技嘉H61M-s2-B3 死机后按重启键没有反应。。。

楼主(2015-04-16):
如题:技嘉H61M-s2-B3 死机后按重启键没有反应。。。

网友A:
我估计还是板子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还是板子有问题吧

绝对是板子的问题。。不过无从下手。。。玩游戏一两小时死机。硬盘灯长亮。按重启不重启。还是定在死机前的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对是板子的问题。。不过无从下手。。。玩游戏一两小时死机。硬盘灯长亮。按重启不重启。还是定在死机前 ...

裸板进系统测试  然后等死机的时候 从供电开始查起吧   这种故障没有什么具体的维修思路  从头开始查 准没错

网友:
这个估计是桥的问题,查一查开机复位排针到桥之间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