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 加蓝宝石显卡HD5450维修

楼主(2015-04-16):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T190显示屏!通电不显示!电源灯也不亮!

忘记拍图片了!就上传一张百度图片!上电测量电源板5V跟12V 都正常!
接下来测量驱动板!没有电压5v跟1.8V都没有!
接着量电源板到驱动板5V的接口电压正常!

最后跑线路5V跑到一个六脚芯片然后再转换为5V屏供电跟1.8V!

四脚进去五脚不出电压!由于节省时间!直接一坨锡连起来搞定!

一切搞定!打完收工!
另一案例:蓝宝石显卡短路!接上去主板开机上电保护!直接跟客户交流!买个显卡!
顾客走后!自己拿出来研究一下!心里想着修修看吧!修不好也没什么关系!

脱掉衣服!开干!
短路!
短路要么秒杀!要么就难修!
最后发现一个电容短路!在笔记本板子上面拆了一个相同大小的补上!

最后那个板子点一下看看!

正常显示!后来拿到自己的电脑上面用!效果还蛮好!
都说卖菜的吃烂菜!一点都没有错!

网友:
我以前都用些烂菜,现在基本不用了~还是再卖出去吧

网友A:
楼主赚了一块显卡,好运气。

网友:
楼主说的好卖菜的吃烂菜

网友:
简约,实在!

网友:
有时候烂菜叶也很有营养,关键是要会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赚了一块显卡,好运气。

有技术什么都可以赚,哈哈

网友:
两个疑问,一是1.8伏没有出来,一砣锡上去能出来,不解。二是发现了两电容短路,用烧鸡大法发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