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7PCI没时钟

楼主(2015-04-16):
网吧6块主板都是一样的问题。
华硕M4A77主板,所有供电都正常,PCI-E有时钟 PCI没时钟。换了I/O边的所有822 没好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有没有高手修到过。应该是通病,AMD时钟复位时序不是很懂。望大侠指导

网友A:
查一个复位的条件就可以了,这个信号NV里面是HTVLD     AMD芯片组里面是LDT

Y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个复位的条件就可以了,这个信号NV里面是HTVLD     AMD芯片组里面是LDT

恩,谢啦  等下我再查下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   有的PCI时钟  是南桥给的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AMD的测到CPU复位和PG就做桥吧

网友:
果断换822  全板换

Ya.

网友B:
这么多822   换不换的好啊

网友:
跑下线路,应该还是上拉电阻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822   换不换的好啊

换下试试  华硕的 还是有机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个复位的条件就可以了,这个信号NV里面是HTVLD     AMD芯片组里面是LDT

他这个是AMD芯片组,与这些HT_VLD没关系。

网友:
请检测RTC电路三个条件及PWR_GOOD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