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1的一个通病

楼主(2015-04-17):
不知道之前有没有人发过这个通病,今天从售后接了个机子,DELL 3421开机能正常用,就是一直有5声报警,从开机到进系统都不停,进BIOS恢复默认也不行,后来百度查了一下,5声是实时时钟故障,本人不知道怎么修,就把BIOS电池扣了,给BIOS放了一下电,再开机,OK了,问题解决,这个机子还没装好,客户又送来一台DELL的机子,说是样品机,开机5声报警,能进系统正常用。接过来一看,型号也是3421,看来这款机子应该是有这个通病的。

网友:
DELL 5声基本都和COMS有关的

网友:
DELL机器BIOS电池不装、或者电池没电、接触不好,都会5声报警,正常,这应该不算通病,只是凑巧了

网友:
设计是这样的,不对的故障报警次数不同

网友A:
CMOS电池电压不够吧

网友:
DELL机器BIOS电池不装、或者电池没电、接触不好,都会5声报警

网友:
有时候是什么没装好

网友:
放一下电好的,还是第一次见过。

网友:
不说还真是不知道这个通病

网友B:
我遇到8声报警的 没解决  还给客户了

网友:
DELL的有的七声报警 放电 都会 好的

网友:
有修过这样的现象,当时没引起注意。

网友:
很感谢分享通病

网友:
DELL 有些没有接屏幕都会报警的

网友:
与BIOS程序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8声报警的 没解决  还给客户了

8声应该是显卡或屏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BIOS程序发生了不严重的错乱    放下电  BIOS恢复了出厂也就好了

两台机子,问题一样,解决的方法也一样,都是放电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台机子,问题一样,解决的方法也一样,都是放电解决。

恩   放电解决问题   也是经常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池电压不够吧

电压没问题3V,BIOS时间也调过,BIOS的信息也能保存,就是放了下电,电池还是用的原本的没换,别的也没动什么就好了。

网友:
我还只见过电池没电了报5声的

网友:
戴尔带报警的   修机器也好修

网友:
碰到过5声的,换了个电池

网友:
这种确实算是通病了

网友:
Dell的5声就是cmos报错

网友:
是没检测到BIOS电池3V报警吗。楼主有看下是不是BIOS电池有点氧化的痕迹

网友:
主是COMS电路问题

网友:
dell确实有这种故障,coms电池没电能引起不开机

网友:
5声基本都和COMS有关的

网友:
多开几次试试吧    不一定好了

网友:
戴尔有好多机子都是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E:
3421还有一个通病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E:
3421还有一个通病卡LOGO

怎么解决?表示没见到过

网友:
不算通病吧。。。

网友:
学习了。。。感谢。 多发点通病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我昨天也修了这台机器,也是五声报警,但是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8声应该是显卡或屏的问题

五声才是屏吧

网友:
看来有可能是通病吧

网友:
电池没电也会 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