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TS250 节能版 512M 显卡电源芯片损坏

楼主(2015-04-17):
翔升GTS250 节能版 512M  无显示,打开机箱发现显卡风扇没有转,我就先维修好风扇,发现显卡芯片无1.2V电压输出,显卡电源芯片是RT9259A  控制,我更换RT9259A 电源芯片,显卡正常显示,但是过了半小时左右又同样故障,重新更换了RT9259A电源芯片 ,显卡又正常显示了,这时我手摸了一下RT9259A电源芯片 ,发现温度大约有55度左右还是比较热,过了一会RT9259A电源芯片又损坏了,我测量RT9259A电源芯片供电电压12V左右正常,不知道是原因导致,请高手指点,RT9259A电源芯片已经更换完没有了,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
RT9259是显存供电管理芯片,ISL6312才是核心供电芯片,在背面。核心供电出来后,才会开启显存供电,如果没有1.2V供电,请检查ISL6312的开启脚电压有没有被拉低,这卡有通病。

网友:
静看大神回复,,这问题不好搞!!

网友:
我没有更换RT9259A 我今天重新把电脑启动居然 显示了 但是过大约2分钟后屏幕花屏 RT9259A 电源芯片非常汤,大约90度左右,一开机就是大约就90度左右,再重启几次有时 没有显示RT9259A也没有1.2V也一点都不发热。没有原因啊,怎么有时有时没有。上一个RT9259A芯片也开始温度55度左右都能显示是过一会发汤 也是这样更换了,过一会也是发汤,故障一样, 出现这样故障SL6312核心供电芯片,也一直都有大约2V 左右。

网友:
我随便再请教一下我还有一款显卡 电源芯片是 up616s14 损坏 可以拿什么芯片代替。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后来我发现开机 有三种情况随机出现, 第一种开机:RT9259A发热90度左右,2脚只有1V左右电压 显卡可以显示大约1分钟后显卡无显示, 第二种开机:RT9259A正常发热时2脚电压2.6V左右正常显示,第三种开机:RT9259A2脚无电压无显示一点也不热。说明RT9259A没有损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奇怪。

网友:
计算出现 第二种开机:RT9259A正常发热时2脚电压2.6V左右正常显示 大约过5分钟后也会变RT9259A发热90度左右,2脚只有1V左右电压 显卡变成无显示。

网友:
额,, 这个芯片的前面是否有短路呢?

网友:
发现正常工作情况下Q1和Q2也比较热,是不是哪里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