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HP 惠普\MS200 MS228hk 板号:广达ZN1 DA0ZN1MB6C0 REV:C 独显

楼主(2015-04-17):
一体机\HP 惠普\MS200 MS228hk 板号:广达ZN1 DA0ZN1MB6C0 REV:C 独显

本来加焊北桥是可以使用的,但是用户强烈要求换全新的北桥,OK!满足他的要求......

完美修复后提取BIOS:

网友:
图文并茂 加分鼓励

网友A:
请问芯片上打的透明胶跟黑胶比强度咋样?

网友B:
是什么原因需要维修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芯片上打的透明胶跟黑胶比强度咋样?

我感觉一样,两种胶我都是在第二段165度左右就可以轻松的用镍尖剔除。

网友:
一般黑胶都是将芯片四边封死的而楼主只是将芯片四角点胶效果是不是比前者更好?

网友C:
没有还之前就拍的照片吗

网友D:
楼主这片全新北桥换得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原因需要维修北桥

电流上到1.9至2.5A,所有电压和复位、时钟全有,基本上80%了,AMD的这种3A平台一般就北桥和显卡爱坏
按照顺序来就是:北桥---显卡---南桥---CPU一直换到成功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还之前就拍的照片吗

是没换前的,眼力好。我一般BGA后是不点胶的,我想也没几个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片全新北桥换得不便宜吧

有10年版本100元,14年版本120元,原芯片是10年的,所以我就换100元这种。

网友:
还是爱空焊的芯片。。。伤不起啊。

网友:
026的苾片真心贵,花钱就怕买到假货.

网友:
恩恩  下载一体机也开始普遍了   加油  多修一体机了 收藏

网友(2015-05-19):
感谢,图文并茂啊!

网友(2017-06-08):
不错哟,学习了,向你学习

网友(2017-07-23):
这个BIOS 容易坏吗、北桥,显卡焊了都不行。

网友(2017-10-10):
很好用 谢谢大兄弟。。。。。。。。。。

网友:
看看好用不可惜没有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