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逆变器维修 机器鸣叫 无输出 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5-04-17):
NFA车载用品12V 500W

逆变器为500W  主要IC有 ka7500 X2 和 lm324 MOS功率管 irf740 X4   irf3205 X4  目前查询了很多方面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请高手支招、????
问题现象为开机 机器有规律不停的停一下鸣叫再停一下鸣叫 led灯闪烁

网友:
电池是不是该充电了或者电池是不是该换了。

网友:
换一块电池试试

网友:
问题找到,场效应管不好,但是靠万用表测量不出

网友A:
是场效应管有漏电情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场效应管有漏电情况吗

应该是应该是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应该是应该是

用机械指针万用表10KΩ档应该能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