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a开机一直fastboot主板短路

楼主(2015-04-17):
小米2a开机一直fastboot放一晚上就好了,开机一直显示无声图标,手动调声自动回归无音图,扣了电池就开不了了,开机排线去了也不行,发现开机主板排线座子已经没有了电阻,请问师傅们还有那里短路了?

网友:
看着请正常的呀

网友A:
对描述表示看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描述表示看不太懂!

主板上不知道那里短路了,开机一直提示声音图标,取了排线也不行,导致开机就机器人模式,声音下键加开机键就是这个模式……不用手机放了一晚就可以了还是上述声音乱跳,拔电池就开不了了

网友B:
这个可以用松香法来检测短路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用松香法来检测短路的位置。

老大这个松香涂抹什么地方?那天拿去修,维修师傅说那里断了还要飞线,而且什么ic坏了……手机放一天可以开了,感觉有点忽悠人,好几家都说字库坏了,郁闷

网友:
找个图纸查查吧

网友:
有没有主板点位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