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 换屏幕的问题

楼主(2015-04-17):
屏碎了,刚换完正常的,等把屏框架装上去黑屏,后来仔细一看暗屏,后来一量屏开启信号对地短路,把屏供电拉过去了,可以亮了,但是缺红色,一量有一组LVDS信号对地短路,是怎么回事,求大神帮忙解答一下你
屏开启信号

网友:
查图纸看看,有没有接电容什么的,最后看看信号去了哪里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
把主板上的屏线拔了,看还短不短,还短就是显卡,不短就是屏线或屏

网友:
屏线没装好

网友:
屏信号短路了吧

网友:
拆下屏打下住址

网友:
看看lvds是谁出来的吧,完后拆掉试试看还短不短,如果不短就换个芯片

网友:
去掉屏线 主板量也短路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换屏的时候 没有拔掉电池 ? 还是屏线没有插好装壳子的时候动了下 导致屏线短路

网友:
缺色的话感觉屏线可能信大,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