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待机正常,开机电流0.21掉电,最高0.26

楼主(2015-04-17):
HP  G42  待机正常,开机电流0.21掉电,最高0.26 ,掉电之后反复重启,测CPU电压瞬间也出来了,cpu供电的滤波电容也换了,症状依旧,测EC  BIOS有波形,刷了BIOS还是不行,求解!

网友:
看下是不是缺电啊

网友:
查下次级电压和复位吧

网友:
是不是转换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A:
这板子有显卡吗,看下是不是显卡短路了。

网友B:
看看各个电压出来没,看样子像是内存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有显卡吗,看下是不是显卡短路了。

有显卡,显卡之前被动过,测显卡上面的电容有四个为0 ,一个电阻也为0  示波器测显卡电压也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各个电压出来没,看样子像是内存供电有问题,

电压都出来了,独显电压示波器也能测到

网友:
不懂,旁观一下

网友C:
显卡短路了。是广达代工的吗?查下HWPG

网友:
0.2几   CPU电压都出来了   楼主没测错吧   如果主供电都出来了  就查二级转换电压   二级转换也没问题  就查  PG   复位 祝你好运

网友:
Bad power 1V5, Trying replaced RT8207

网友:
二级电压你看看吧

网友:
测到的电容,电阻为0 那你把显卡取下来看看阻值是多少,不就知道是不是显卡短路了吗?
祝君好运

网友:
看一下5448V有没有坏

网友:
查 HWPG啊 还有要用原装适配器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短路了。是广达代工的吗?查下HWPG

是广达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