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进来看一看,瞧一瞧吧

楼主(2015-04-17):
CPU用的是775系列,请问各位师傅谁手里有这种板子,帮忙看看南桥和北桥分别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桥,谢谢

网友:
板子都拆这样,你要干什么啊, 重植修复?

网友:
换片板得了,这要换两个桥吭

网友A:
AC82G41和NH82801GB,这板子修的价值不大。

网友:
不换桥还可以试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82G41和NH82801GB,这板子修的价值不大。

师傅确定是这两个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确定是这两个型号吗

确定,正好这边有废板

网友:
没事修修看,这板本来是好的,拆件到别的板子上去,时间长了不记得型号了

网友:
练手还是可以修一修的

网友:
如果果要搞研究 你继续~  要速度了 换板吧。 俩桥都下了,还有多大的修价值,再者,桥上了还不定有其它问题

网友:
G41的QIAO  南桥是82801GB  QG82G41北桥

网友:
维修价值不大了,双桥你都己经卖钱了,这板还修个啥 啊!

网友:
这板练练手还可以,修复没多大意义,换了桥不一定稳定

网友:
肯定是G41+GB了,修着练手还行

网友:
南北桥重植后也不一定可亮机,亮机后也不一定稳定。练新吗......

网友:
楼主是十分无聊了吧  ,,南北桥都没有了 ,,还玩!!要是桥换好了 ,,还有其他问题,,你怎么玩!!

网友:
没有一样的板,我估计南桥是GB的,北桥G41

网友:
楼主真是好兴致哦  这么大工程也搞    祝你好运

网友:
楼主,北桥可以做好?可否讲解下经验?

网友:
华硕的主板,上官网查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