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7寸显示器闪屏二修

楼主(2015-04-17):
同行拿来时候是这样图一 直接处理了下 飞线 了 当时可以  拿走厚2小时又送回来说闪屏  我看看这板子好像也不是很好修
在加上浪费时间 收不起太高的价 加个四灯高压好了 就图2这个样很多电子线 不好看  不管了 在里面 那个看的到 也就这样了 大神莫怪啊  老化测试2小时 没有异常 出货

网友:
漏了一句 由于驱动板是5v的电压   搞了个转换小板

网友:
二灯管改成四灯管的?

网友:
直接加一个高压条完事,你搞的复杂,还增加成本

网友A:
驱动板是5伏,你换的高压板是12伏,然后是四灯,余下两灯怎样处理?

网友:
直接加高压驱动板板不开机啊  这个板子驱动板5V开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是5伏,你换的高压板是12伏,然后是四灯,余下两灯怎样处理?

你没有仔细看原先的电源板  开始电源板子是 四等的   至于电压问题   有个转换板啊  12V转5   3.3啊   这个应该不用我说 大家都懂的了

网友B:
楼主用可调电源点下四根灯管,我感觉有一根灯管的电流会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可调电源点下四根灯管,我感觉有一根灯管的电流会不稳

这个到没有测试过 可能电流大了些  光线明显不是 很好  不管了  老东西    搞起来麻烦  1  2个月没有什么问题的  同行的  不理他

网友:
看这板子是C5707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