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pceg-111t 掉电

楼主(2015-04-17):
BIOS 也刷了 刷两个了 还是掉电 进桌面掉电 有没有遇到过的 怎么解决啊  版号是:MBX-250

网友:
裸板会不会掉

网友:
是不是热保护

网友:
信号电路有问题的

网友:
会啊 就是裸板测试的

网友:
不像啊 要是热保护了 也没那么块掉电啊

网友:
确定 信号问题我 就不修了 叫别人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的原因太多了 电压 性能 温度 虚焊 都会造成这个故障

这个显卡 好像 动过了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显卡也有,但要先排除CPU,内存。进BIOS设置掉不或时间是否久一点。如果是,应该是供电不良引起的

网友:
像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