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2G i5-4200U BIOS程序文件

楼主(2015-04-17):
平顶山中兴笔记本维修服务中心
平顶山最专业的笔记本维修配件中心
9年笔记本主板电路维修经验
0375-7086677

ACER E1-472G i5-4200U.zip

网友:
EA40-HW  WB
12243-2
48.4YP07.021

网友:
25L6473E怎 么刷不了啊,BIOS上没有这个型号啊

网友:
刷了看上去还是一样,BIOS应该是好的

网友:
找了一个8M的BIOS刷的

网友A:
刷一个试试看,版号有点不一样   12243-3

网友B(2015-05-21):
引用 网友A:
刷一个试试看,版号有点不一样   12243-3

刷了OK吗?我手上有三个板子啊,一个CPU坏了,不知道BIOS是否是好的,另外两片电流都是0.43,插不插内存都一样,你的那片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OK吗?我手上有三个板子啊,一个CPU坏了,不知道BIOS是否是好的,另外两片电流都是0.43,插不插内存 ...

是其他问题,这个bios不通用这板号

网友(2015-07-18):
BIOS能不能用在42243-1M

网友:
12243-1M

网友C:
刷下试试,板号是一样的

网友(2015-08-22):
引用 网友C:
刷下试试,板号是一样的

请问刷了可以吗?有没有显示?

网友(2015-09-29):
不行啊    猫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下试试,板号是一样的

楼主刷了好了吗??

网友D:
现在手上一块 电流偏低  只有0.2几   版号和楼主的略有差别

网友(2015-11-02):
楼主说的板号是EA40-HW MB 12243-2 48.4YP01.021 吗

网友:
这个机器也好多款  我的显卡是N15V-GM-B-A2     bios好难找

网友:
这个BIOS 可以使用,我刷了马上亮机

补充内容 (2015-12-2 14:37):
不能进系统

网友(2015-12-09):
笔记本BIOS升级为10分了 没下载分了

网友:
想下个不知道能不能用呀

网友:
BIOS 芯片编程器不认

网友:
这机子的bios程序要和EC里面程序统一配套刷,只有个别编程器能识别EC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手上一块 电流偏低 只有0.2几 版号和楼主的略有差别
你这个可能修好几率大,我有片是0.4不动,EC也换了不行

网友:
12243-1M 能用吗??

网友(2016-01-18):
正好需要 下载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块0.39电流

网友:
嗯。。先下来试试

网友:
看看能不能 学学

网友:
我的跳变好像正常,但是就不亮机。。郁闷

网友:
跑0.43的,多注意下内存,这个机器是低电压版本的,普通3代条子就0.43不亮

网友(2016-03-05):
12243-1有人试过这个BIOS吗?

网友:
这个下了刷上去还不行啊

网友:
现在修到一台重启就不亮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一样,进系统玩高性能游戏就死机,只要把集显驱动禁用就可以了,真的的是无头绪了

网友(2017-09-06):
我的 刷了 SNID 都没 了。。。无线网卡也 识别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