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Optiquest Q2206wb黑屏无显示 蓝色指示灯亮几秒熄灭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5-04-17):
     Optiquest Q2206wb上电测电源板+5V及+12V正常,按开机键依然黑屏无显示,蓝色指示灯亮几秒(此时测+12V升到+14V)之后熄灭(+14V又回落到+12V)。可以确定背光灯不亮,按开机键瞬间可见屏幕闪动一下。没有思路,无从下手!

网友A:
屏供电不短路的情况下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可以确定背光灯不亮,按开机键瞬间可见屏幕闪动一下。

网友:
补发一下驱动板的图片。

网友B:
是不是高压过流保护,去保护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不短路的情况下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补发一下驱动板的图片在四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高压过流保护,去保护试试。

一般来说虽然背光灯不亮,但屏幕应该有显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虽然背光灯不亮,但屏幕应该有显示吧。

其他部分正常的话,一般来说应该如此。

网友:
个人认为是驱动板问题,程序坏了。

网友:
检查驱动板有没有短路的处所,使电源过流保护了。

网友:
驱动板,高压板

网友:
换块驱动板试试

网友:
没有高压板及驱动板配件,资料也缺乏!维修有难度!

网友D:
这是台山寨机?优派居然用NTA92C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台山寨机?优派居然用NTA92C

  大哥   看到 我的 帖子 给我加点 分 哦  谢谢 哈

网友E:
看下高压板高压线输出MOS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亮蓝色的灯  一看到这个灯  就想到刷程序。。。

网友:
  你用   万用表 打下高压包  看看 是不是  坏了   两边阻值一样不    要是无穷大 就坏了

    把所有电容换了  在点     看看是不是 电容的问题
  有些显示器 电容表面上没坏其实  已经坏了  懂  ??

       高压板上看看  那两个mos、管是不是短路了

  短路了  也会亮一下就灭

懂??

网友C:
不接四个背光灯开机和之前是一样的表现。难道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接四个背光灯开机和之前是一样的表现。难道还是程序问题?

兄弟,程序刷了没有,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程序刷了没有,好了没有???

既没有刷机软件也没有联机小板硬件,停滞待查中。如果真是程序问题----看淘宝NTA92C驱动板价格也不高,考虑拍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程序刷了没有,好了没有???

后发现是一楼最后图片上右侧的高压驱动FDS8958A内部p型MOS管击穿,用4525代换,正常工作不到十分钟又同样的损坏了。不明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下高压板高压线输出MOS管有没有短路

后发现是一楼最后图片上右侧的高压驱动FDS8958A内部p型MOS管击穿,用4525代换,正常工作不到十分钟又同样的损坏了。不明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不短路的情况下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后发现是一楼最后图片上右侧的高压驱动FDS8958A内部p型MOS管击穿,用4525GEM代换,正常工作不到十分钟又完全一样的损坏了。不明原因?

网友G:
高压保护。。查下行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压保护。。查下行电路

液晶显示器电路里的哪一部分叫行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下高压板高压线输出MOS管有没有短路

第一个是管子参数是否差不多管子温升怎么样第二要考虑是否激励不足和供电滤波是否良好第三负载是否有存在漏电导致电流偏大而造成烧管问题

网友:
断开高压部分,看看灯会不会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