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J开机不显示问题?

楼主(2015-04-17):
有一台ASUS X42J的机器,客户说时开时不开机,一听就头疼,留下测试,开机关机好多次都正常,扔一边没管,第二天一早开机开机也正常,关了再开不显示,再开还是不显示,拔掉电池接电源又可以了,关了再开又不显了,拔插电源再开又显了,关了再开又不显示了,问题就在这,拆机开工,先刷bIOS,还是一样,接着又找了两个刷了还是一样,于是换IO试一下,换了还是一样,有图纸又不知从哪查起?有谁修过帮忙分析分析,指点指点小弟?

网友A:
华硕一般的排阻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一般的排阻容易出问题

是显卡的吗

网友B:
排阻的是台式机主板

网友C:
这款好像有通病,你好好的搜一下

网友:
CPU供电芯片那块问题

网友D:
显时电流和不显时电流多少?重新拨插一下屏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阻的是台式机主板

笔记本主板也会出排阻问题

网友:
查核显供电

网友E:
楼主你这个应该是那个电阻问题,变阻值了,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个应该是那个电阻问题,变阻值了,换了就好。

板上没看到啥不好的电阻啊?

网友:
此机好像有个通病吧 10K电阻变5K了。搜搜。

网友:
X42J的机器我修复率好低哦

网友:
电流好多   看看是不过内存还是显卡

网友F:
看看RTC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RTC电路吧!!!!!

同意  COMS电池我遇到几个了问题千奇百怪的

网友:
故障时电流多少,看它卡在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好像有通病,你好好的搜一下

贴倒是挺多,故障相似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时电流和不显时电流多少?重新拨插一下屏线看看。

电流稍低一点

网友:
你是说不显得时候和显示的时候供电正不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