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 待机0.002 触发掉电

楼主(2015-04-17):
正好修了台E49A 之前是别的同行修过  后来拿到我这里  无待机USB对地了 把八角IC取了 阻止正常  测量了待机芯片PU4103工作条件满足 于是换了  之后通电 电流0.012 然后不触发 KBC_PWRBTN_EC# 有跳变 检查U2701 供电正常 复位有  不怎么了解 新手所以有些信号不知道是什么 不确定是不是EC故障  PM_PWRBTN#这个信号没变成高电平 应该是触发的出来的  于是换了EC芯片 通电这个电压1.几V以为是BIOS引起刷后故障一样 再换EC 后 正常触发  但是要掉电 检查各电感 在触发瞬间 PL4601无电压  所以检查PU4601 ic 这个应该是内存供电的 工作条件满足 不出电压 换后出电压   但是还是掉电 有时候能进系统 有时候触发瞬间掉电 有时候滚动条处掉电 现在的待机电流是通电0.16 然后2秒钟后电流是0.002 现在不确定的是这个机子 待机电流到底是多少 朋友们修到这个机子的 和我说一下吧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看下哪个电压没出来,要么后级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应该却电压

网友:
待机应该是好的

网友:
待机的时候3 5V出来就掉是正常的,加电后就有3 5V

网友:
没修到过,这种不稳定的故障比较难查。

网友:
待机电流就算是一样的板,也不一定相同。只要3V5V正常输出,就说明待机电路部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