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独显不开机求图纸

楼主(2015-04-17):
DELL N4030独显,板号:09259-1M,不开机求图纸

网友A:
看看吧,论坛应该有吧,传给你了

DELL N4030.pdf

网友:
论坛有图 点位也有

网友:
检测发现时5V待机短路,用烧鸡法测出原来是PC4601短路,换此电容后板子修复

网友:
这么大的电容也会短路,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吧,论坛应该有吧,传给你了

亲  对于论坛以有的图纸  请给出下载链接就好了  不要再上传了 服务器压力山大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