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青屏 外接正常

楼主(2015-04-17):
y400青屏 外接正常 以用相同机子测试,确定是主板问题!此机只有独立显卡,显卡换过要怎么修????????????????
显卡

网友:
继续换显卡呗

网友:
这问题还用多问?

网友A:
屏 屏线啊
o7478687
“y400青屏 外接正常 以用相同机子测试,确定是主板问题!” 楼主原话,老兄们,就都这样修机器么?细心 、细心那,唉
详情

网友:
还要再换,换好为止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吧

网友:
屏线测测 ,打下lvds 换显卡

网友:
换屏试过了没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打打屏线的阻值~~看看有没有无穷大的!!

网友:
看看屏线是否正常

网友:
lvds 重点排查下吧

网友:
先换屏线。

网友:
清洗下液晶屏这的接口或换条屏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 屏线啊
“y400青屏 外接正常 以用相同机子测试,确定是主板问题!” 楼主原话,老兄们,就都这样修机器么?细心 、细心那,唉

网友:
请问下楼主,这是AMD芯片组还是英特尔芯片组的?

网友:
现在好多新机型都是机桥这转输出的。

网友:
主板端屏线接口供电等信号都 查了吗?

网友:
青屏可能是有哪组颜色信号没有送到 打下 R G B三基色的值吧 看看有没有断路的

网友:
测量屏接口8根数据,及CLK DAT EDIDCLK EDIDDAT脚有无明显异常,HM75以上的机器,遇到显示不正常的机器不要就马上考虑换显卡,现在新款的机器一来时间还不是很久,显卡不易坏也没有以前那么多的显卡门事件。重点请看查PCH的问题。它也会影响显示的!!!

网友:
刷BIOS吧,刚修好一台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的,虽然不是和你的同款机子,不过你也可以试试,祝好运

网友:
hm6系列的部分lvds是桥输出的。看下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