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wdr 全盘?号 怎样处理 高手来

楼主(2015-04-17):
跪求 wdr 全盘?号 怎样处理   高手来  已经合并过gp  也带p格式化过   跪求 高手指点

没加密 应该怎样弄 老大  不跑SF 情况下

网友A:
应该是硬盘加密了!!要不就是SATA线有问题!!加密了的硬盘忘记密码了就报废了!!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B:
全???号  一般是硬盘加密了吧  不好弄哦

网友C:
加密盘,这的找黑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号  一般是硬盘加密了吧  不好弄哦

没有软件可以破解码?我想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硬盘加密了!!要不就是SATA线有问题!!加密了的硬盘忘记密码了就报废了!!

不可以破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软件可以破解码?我想应该有

我学得都忘了  还得回去翻数据恢复的书   我也记不起来了

网友A:
硬盘加密是不能解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加密是不能解密的!!

不可能吧,还有不能破解的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学得都忘了  还得回去翻数据恢复的书   我也记不起来了

哈哈,时间长了不愿,就会生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全???号  一般是硬盘加密了吧  不好弄哦

加密是全盘感叹号,不会问号,  !!  和 ?? 不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密盘,这的找黑客

硬盘加密了,用PC3000一秒钟就解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加密了,用PC3000一秒钟就解密了。

PC3000这么强大吗?数据会不会丢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加密是全盘感叹号,不会问号,  !!  和 ?? 不一样的。

对了   是全盘感叹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硬盘加密是不能解密的!!

当然可以解密,用专业工具,一秒钟就解密了。

网友E:
应该不是加密了。你这盘是自己用的吗?维修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   是全盘感叹号

我这个应该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加密了。你这盘是自己用的吗?维修过没有?

这个盘是我回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   是全盘感叹号

老打我这个应该怎样解决呀

网友:
没加密 应该怎样弄 老大  不跑SF 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解密,用专业工具,一秒钟就解密了。

手机有没有专业解密工具呢?

网友:
pc3000试试行不行

网友:
全盘??是固件问题吧

网友:
第一,检查一下模块是否全好,第二,建议你还是做自校准,第三,扔垃圾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加密了,用PC3000一秒钟就解密了。

有必要吗???本来硬盘都是回收的,,PC3000不要钱啊??这叫浪费。一个二手盘才值多少钱??

网友:
回收的,一般都被人修过。估计是没修好处理的。应该没多大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