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信息

楼主(2015-04-17):
有一同学买了一个笔记本  3000多   自带系统显示  i7   8G内存    1T固态   GTX750 2G        装系统根本就不认U盘       BIOS进不去     开机不显示logo    只好把硬盘拆下来从其他机器装系统    只显示32G固态  还只能装XP  装别的蓝屏  系统不能安装     装好XP后  鲁大娘显示  赛扬B280    两个512内存     32G固态   256M显卡     这属于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确定遇到骗子了..............

网友:
lz应该把那个本子照张相发上来,也让我们看看!要是下次也碰到了也好有心理准备!

网友:
这是被坑的问题了

网友:
问下你是从哪得知该笔记本的配置的,BIOS中还是windows 7系统中?

网友:
你的同学被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