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显示器电源灯一直闪,换通用高压板后还是闪,不过多了LOGO一起闪

楼主(2015-04-17):
拿来的时候,电源灯直接不亮,拆机后发现450V120UF的和25V1000UF的电容鼓包了,
换了450V100UF的电容另一个等值换的,换后电源灯一直闪,没有画面,
换通用高压板后,可以显示LOGO画面了,然后LOGO和电源灯一直闪,节奏一致,
拔掉开关板现象一样,拔掉驱动板上的开关信号后,开关键和电源灯,可以正常使用

换了通用高压板,把之前电源板上连在驱动板上的开关信号断开,直接把开关线接在驱动板上,就OK了。5V和16V都是正常的,就懒的修电源板了

网友A:
闪的时候5V肯定也在波动,换芯片附近50V22UF电容试试,或者5V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你提供的资料太少,你只能你给大概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的时候5V肯定也在波动,换芯片附近50V22UF电容试试,或者5V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你提供的资料太少,你只能 ...

5v很稳定,还需要测些什么呢

网友B:
把开关电源芯片更换,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开关电源芯片更换,包好

开关电源芯片是哪个啊?

网友C:
像电压不稳定引起的,后面电容全部换掉,电源板上面的,要不行,找个通用驱动板测下,

网友:
或者你的400v大电容质量如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电压不稳定引起的,后面电容全部换掉,电源板上面的,要不行,找个通用驱动板测下,

换了个通用高压板,把开关信号直接连在驱动板上,就好了

网友D:
闪的时候电压正常不才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闪的时候电压正常不才是关键

电压是正常的,现在把ON信号从电源板隔开,直接了驱动板,可以开机,不能调亮度了

网友:
电源板整流桥那里都高热烧黑了吧!

网友E:
是不是应该把电源板部分加焊一下啊,你们看都变色了。

网友:
电源一体板中不用的高压板电路也许有短路的,导致拉低供电。直接跳过飞线好了说明了这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应该把电源板部分加焊一下啊,你们看都变色了。

变色,是之前修过的,已经修好了,5V和12V都输出正常,应该是高压部分拉低了开启信号导致的

网友:
感觉会返修

网友F:
有些电压跳变的 我搞了很久搞不定了,我一般直接换板,,才20块钱,收70 同行,客户收150

网友G: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H:
这样的故障需要示波器测一下5伏12伏的波形。不然可能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些电压跳变的 我搞了很久搞不定了,我一般直接换板,,才20块钱,收70 同行,客户收150

你收的还真高,我这边一般只能收一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换高压板啊,开关信号直接从驱动板接到高压板,亮度调节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故障需要示波器测一下5伏12伏的波形。不然可能返修。

用了两天了,目前还算稳定,感觉不是5V的问题,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I:
高压板连接驱动板的开关信号是3.3还是5v啊,开关板接高压板是一头接3.3一头接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压板连接驱动板的开关信号是3.3还是5v啊,开关板接高压板是一头接3.3一头接地么

3.3V 开关板是连接驱动板再到高压板的

网友:
电压不稳定  一般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