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1948sx 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5-04-17):
e1948sx显示器 背光白色部分 发白 而且 显示无信号输入 插VGA线 又显示省电模式
显示器
无信号

网友:
恢复出厂模式或刷写程序。

网友:
刷机,软件上

网友:
先进菜单恢复出厂设置不行拆机刷ROM

网友:
这个肯定是程序的问题,一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