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定时自动重启

楼主(2015-04-17):
如题  接到B460  客户反映用着用着就关了  等下自己就开了    心想  通病了  客户忽悠走 插电 待机0.09  有点高  不过可以触发  还可以亮机 确实掉电重启  直接拆机  果不其然  连16脚的电容腐蚀掉了  直接换掉  256K和100K电阻正常   直接插电 待机0.09  直接开机 还没到桌面就掉电重启了  整个人都不好了  到这里就是无尽的走弯路  吧256K  100K电阻直接拿掉  电容换大的  都不行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摸到乌龟壳U37那一组明显比U36那一组烫  直接换掉(换了号几次才换号  这P太难换了 )  在插电  待机0.01  正常了  通电试了半天都没掉电了  应该OK了  因为不会传照片就没拍下了  发着帖子没有其他的意思  就是想让各位同行多一个思路 多一个维修经验 有什么不对的就默默飘过吧  最后总结  不定时重启  待机高  除了待机腐蚀外 也有可能是乌龟壳坏了

网友:
  这都是老毛病来着。

网友:
学习了 B460很多毛病的

网友:
这机器就爱坏这东西,修多了就晓得了。

网友:
好经验,就是这个乌龟壳,应该说清楚点

网友:
这都是通病    换了就行了饿

网友:
联想b字头的都是通病多啊?

网友:
B460  通病多

网友:
算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中机器都是这的问题  通病啊

网友:
乌电性能不良了  导致CPU的供电不稳  从而断电    如果是乌龟直接挂了  也就不用给楼主添这么多麻烦了 呵呵

网友:
mos管不稳定了

网友:
待机高  一般就是乌龟壳问题

网友:
B460  就这几个通病

网友:
乌龟壳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发帖就是为了学习与交流经验,希望楼主以后多多发帖

网友:
这乌龟壳的管子是好难换好。我风枪吹过,烙铁焊过。都不容易,都会含坏。现在我是做BGA一样做的。

网友:
i think only bios reset was needed

网友:
b460 好多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