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GH CS33H 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4-17):
      白色的索尼笔记本14寸的开机后不管到什么界面不定时掉电,最长时间达4到五小时。。。现在不知是什么问题。这个型号的以前没有碰到过,各位大神能不能给点建议!

网友:
先处理下散热问题  不行在说吧

网友:
估计是散热 ,先鲁大师压力测试看下温度吧

网友:
温控出问题了吧

网友:
先清理下散热片的灰尘,还有固定锣丝。

网友:
先排除CPU、内存。看看主板有无异常

网友A:
用大师压一下看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
这款机的温控电路易出问题,可以看看这边

网友:
我认为首先要确定的是温升是不是正常。

网友:
我有台也是SONY的,用8个小时才死机,为什么?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大师压一下看看会不会掉电

我有一个也是掉电,用鲁大师20分左右就掉了什么情况,

网友:
掉电都从哪方面入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大师压一下看看会不会掉电

测试后,五次有两次掉电了。因为我把风扇改成常转了,所以温度不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试后,五次有两次掉电了。因为我把风扇改成常转了,所以温度不高!!

风扇改常转后有改善的话  那还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通病是温控,直接拆掉温控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扇改常转后有改善的话  那还是散热的问题

改常转后温度很好。。如果温控问题那是不是要去掉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常转后温度很好。。如果温控问题那是不是要去掉芯片???

可以选择  去掉芯片不用   也可以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