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PLUS V3

楼主(2015-04-17):
            一块华硕P8H61-M PLUS V3的主板开机反复掉电 重启 是哪的问题 没修过这种板 所以不知从哪下手 我刷了个BIOS还不行 有谁修过 求解

网友:
你查了U供电短路了没?显卡电路查了没?网卡摘掉试试,查查IO。说得太笼统,同一症状有很多病因的。

网友:
电压都正常了吗

网友:
老老实实按时序检测

网友:
内存换过没?

网友A:
拔掉CPU四角供电线,还掉电,重启吗

网友B:
看你的图,好像待机电3.3v都没有

网友C:
先拔掉4口CPU供电试试看还掉不?不然就是缺信号了……

网友:
看看......................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D:
12VP4针那附近,有没有一个8脚的超级迷你IC,,换那个试试,,,

网友E:
系统最小化试过了吗?一般都是某个硬件设备自检不过造成的,华硕822通病,单桥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系统最小化试过了吗?一般都是某个硬件设备自检不过造成的,华硕822通病,单桥易虚焊。

这个板我一个822的没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P4针那附近,有没有一个8脚的超级迷你IC,,换那个试试,,,

是有个8脚的超级迷你IC 那我换个试下

网友:
这个板可能是BIOS边上的822有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拔掉4口CPU供电试试看还掉不?不然就是缺信号了……

拔掉4口也是一样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图,好像待机电3.3v都没有

3.3v待机电压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CPU四角供电线,还掉电,重启吗

会掉电,重启

网友:
内存  CPU的换过

网友:
内存 桥 总线 CPU 待机电压 这些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