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5-04-17):
我这个电脑。是清华同方的、K431// 电池是新电池没有损耗、 但是充电从百分之0 很快就满电了。 再拔掉电源之后。会嘀嘀5-6声就关机。 用电池开不了机, 必须插上电源才可以。 什么毛病啊? 求解释、
开不了机

网友:
SMBUS总线.EC?

网友:
就不能说具体点嘛

网友:
看下电池接口电路,主要是两个系统总线有没有出问题。,

网友:
刷一下BISO试试吧。

网友:
电池确定是好的 吗? 如果确定就是主板有问题 送电脑店检测

网友:
我觉得你换电池试试 电池坏的几率大

网友:
BIOS 刷一下

网友:
查接电池芯片的数据线

网友:
新电池是好的吗?其它机器上用着正常吗?

网友:
估计电池坏,因为能充电,仅仅是充电快

网友:
送修吧 ,电池是新的话 应该是放电的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一看你就知道是不是干这行的,拿去送修吧,电路问题

网友:
电池电量检测信号 或者BIO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