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关于三星S22A330BW 不显示

楼主(2015-04-17):
三星S22A330BW 通病很多,BIOS坏只是表象,真正原因是三星的SE1059长时间工作温度高,不稳定造成不开机,或者无信号这个故障。只要换掉就OK 了

网友A:
同时求大神,SE1159 能不能和SE1059 代换?换过的朋友给点意见,谢谢。这SE1059 温度太高了,不稳定

网友B:
能不能想法子给SE1059 加个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想法子给SE1059 加个散热片。

好像后期加了散热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想法子给SE1059 加个散热片。

可以找个大小能装的的铝片在周围涂上AB胶中间涂导热硅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个大小能装的的铝片在周围涂上AB胶中间涂导热硅胶

说起AB胶想问一下你知道主板中的散热片都用的什么胶粘的吗?人家的胶有韧性还耐高温,不脱落。

网友(2015-05-17):
我也想买那个胶  但是一直不知道那里有卖啊

网友:
也就是说这种机型刷了BIOS,过不久还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求大神,SE1159 能不能和SE1059 代换?换过的朋友给点意见,谢谢。这SE1059 温度太高了,不稳定

貌似不能换吧

网友:
今天好刚修了一台这机器   刷IOS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