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9Z1N

楼主(2015-04-17):
板号 MBX-193 REV:C
本人小白 现在求职大神
开机到0.2A就掉电
CPU是P8400 集成显卡 南桥IEM
cpu
显卡
掉电

网友:
0.2掉电 有电压没有出来 简答就是测量各大电感那个没有电压
要是对笔记本不是很了解 建议送修

网友:
测各供电是否有没出来的!最好示波器抓波,看谁先掉的电。

网友:
3V5V后继电压是否有出来

网友:
主板电路问题 不是专业维修的 还是送修吧 以免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