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pcz1 温度 问题

楼主(2015-04-17):
手上有台 vpcz1 的机子 i7 的 客户说买来两万 吓到了 现在情况是 鲁大师 温度 在70到80之间 也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客户玩英雄联盟 温度会急剧上升 风扇很响 这种问题 有没有解决的大神 给个方案 铜管换了 也不行
问题

网友:
独显的吧?重点显卡散热应做好。

网友:
这个刚处理了一个给客户了 主要是导热管一定要放置好确定cpu和导热管接触上 显卡的硅胶垫别弄坏 换上好的硅脂 (我用便宜的硅脂cpu温度能到104度 换成20块一小针管的硅脂 最高到92度) 鲁大师压力测试cpu使用率100% 10分钟没事了 原先不到一分钟就关机

网友:
需要独显吧,加散热冷却风扇行不行

网友:
这个不好解决了,上次一个客户我没有给解决,送售后也没有解决了,还让换主板了

网友A:
是不是 铜管坏了
句容诚信电脑
风扇很响是不是风扇有问题了 再一个I7的机子本身发热量就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铜管坏了
风扇很响是不是风扇有问题了 再一个I7的机子本身发热量就大

网友:
铜管导热么?风扇转动如何

网友:
铜管风扇直接换过新的还是不行 用鲁大师+看电影测 不会高 客户要lol 这个问题很伤脑筋

网友:
加铜片上好胶,不行再加铜管

网友:
散热问题感觉已经排除了 因为 鲁大师不会报警
是客户要lol 就不行

网友:
cpu电压过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