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2-B3 自动断电的问题

楼主(2015-04-17):
手头一块技嘉H61M-D2-B3会经常不定时的关机,刷过BIOS没有效果,最后死马当活马医,加焊桥居然好了。不知道大家碰到H61之类新板桥虚焊的多不多?

网友:
期待你一个月后的使用效果

网友:
LS为何这样问……

网友:
这个不一定稳定  估计还会

网友:
是的 ,能用多久。

网友A:
南桥一般坏掉的多,虚焊的比较少,看下这片主板可以用多久吧,到时候楼主记得更进啊。

网友:
楼主为这一片板寝食难安

网友:
虚焊的东西不是少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一般坏掉的多,虚焊的比较少,看下这片主板可以用多久吧,到时候楼主记得更进啊。

不行就换桥

网友:
桥虚焊的很多呀。

网友B:
H61之类新板BIOS出错的很多,桥虚焊的少见,可能还没进入维修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之类新板BIOS出错的很多,桥虚焊的少见,可能还没进入维修期吧!

的确是这样的,虚焊碰到的少,至于能用多久不用担心,大不了可以重植。

网友:
       最好还是换桥实在,免得二次维修

网友:
技嘉H61只要有问题就反复重启掉电。。。

网友:
很有可能是 桥周边的   小原件  虚焊~~~~

网友:
H61!!你慢慢等吧!看看能用多久?没得说的,都给你修好了,还知道哪里出问题?我们也等看呢?

网友:
遇到一个同样的 也是家焊以后好的 目前用了3个月了 反正客户没来找我。。。

网友:
总结的很不错,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网友:
现在我还不能动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