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2T 64M 无柱面磁头等信息,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5-04-17):
wd20ears 2T绿盘 64Mcache
MODEL / FW / SN / CYLS / HEADS / SECTORS / LBA / 0GB
BUFFER / FAMILY 等都不正常,求恢复教程,谢谢

网友:
这应该是死板了。没工具没技术还是不要乱搞。好像这个WDR支持的不好。

网友:
板没问题,是固件或者头坏问题,能都认到家族了,如果没有数据就找个通刷试下,加载11+13或者11+5C 测试下磁头

网友:
不好搞   见过  越搞越坏

网友(2015-05-17):
首先  修硬盘前 先了解盘体信息  例如 能否通电 能通电  听硬盘是否匀速在转  还是有异响和敲盘   如果匀速   那接下来搞固件    1698  11+5C                 11+13   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