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摔过无显示故障

楼主(2015-04-17):
如题,摔坏后拆下主板换到一屏幕总成测试,能开机,能连接电脑,无显示,按开关键有背光灯。开始以为是芯片故障,后本着先易后难的思路,测量液晶显示座周边电阻有无断路,各个座放大镜观察均没变形和损坏,万用表量到一个显示座的保险电阻时,如图所示,阻值很高,对比一下好的主板中这个电阻阻值是相当于0,判断是断路了。直接用铜线给短接

网友:
大神,又被您秒杀啦!我一般都是换件的,实在没有就焊锡连接,也能起到保险的作用,直接铜线,再坏维修难度会很大的。

网友:
保险电阻用铜线给短接----有隐患吧,这种维修风格,汗一个!

网友:
显示座的保险电阻能摔坏?

网友:
估计是摔虚焊了。手机维修。短接或飞线的维修方法很多。

网友:
捡到便宜了

网友:
手机维修。短接或飞线的维修方法很多手机维修。短接或飞线的维修方法很多手机维修。短接或飞线的维修方法很多

网友:
上显微镜这样来的快一点。

网友:
有时候维修给修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