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修机ACER 4752不触发(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5-04-17):
同行送来一块ACER 4752   I5独显的本本     故障现象不触发
白天没什么时间,晚上来拆机维修
拆下主板后发现bios被动,南桥有加焊过,其他地方无异样
主板接上外接电源,3V 5V 正常  开关有3V电压
待机0.022电流 2秒后变成0.011了
习惯性量了各大电感阻值 发现PL4501阻值只有1,还以为问题找到了呢,于是下载图纸看看什么情况

电路图知此路输出为1D05V_PWR  电压为1.05V。

一开始没看图纸,在内存旁边,我还以为内存供电呢,呵呵!先烙铁翘开一边,查是后级短路了。
然后主板通电按开关,还是没反应
就知道不触发跟这个应该没关系,看来问题还挺多,着手触发电路
看论坛说有通病,可是跟我的板子不一样

我的这两个是固态电容,不用考虑了不是这个问题
把BIOS刷一遍还是一样,ec是NPCE795PA0DX

  查条件供电正常,ECRST#正常,没有时钟脚位,LID_COLSED#高,AC_IN高
RSMRST#信号0V  开关117脚PWRBTN#无跳变 后两都不正常

看时序一个一个来电池3V有,RTCRST#去南桥了测不到点,公共点正常的,线性3V和3  5V也正常,S5_ENABLE高电平,+5VALW_PCH_VCC5REFSUS看名称就知道也在南桥里测不到点,+15VALW没找到这个电压,MS这个这个板子没有,3V_5V_POK高电平,SUS_PWR_DN_ACK这个信号不知干嘛的,新手求问?实测0.3V左右,接着RSMRST#待机好信号0V.就卡在这里了,正好手边有这个EC,换了EC,还是一模一样的故障。卡在这里好长时间,期间量了好几个USB EN之类的开启信号都没短路,有点整不明白了。看着HM65的桥一直憋着不想干她,终于忍不住还是加焊了一把,还是一个样子。
      静下心来,昂望天花板,想起好像谁说过,EC如果下挂BIOS要先读取BIOS信息配置GPIO脚位,此板就一个4M bios,在南桥附近,无线网卡下面,打开图纸原来是EC下挂的,万用表一个脚一个脚量有没有开路,不量不知道,一量有惊天大发现,bios第二脚到EC86脚阻值1000多欧了

把电阻取下量40欧,阻值正常,应该是电阻到bios线路腐蚀或开路了,直接飞线

飞完线接上电源,按开关,能触发了。
可是0.6掉电,掉电后又重启继续掉,我擦!刚刚还一阵小惊喜,
想想原来是前面的1.05V短路还没整好呢
拆掉CPU,上电0.44不掉,上CPU  PL4501电感阻值万用表显示1欧,找来一个2代U装上阻值13欧,开机电流唰唰上去了,接屏亮机
想不明白U怎么会坏了,还是个I5的
至此主板已修复

这个EC已经被我误杀了,NPCE795PA0DX 方便观看型号,做了清理  懒的换原来的了,上边86脚飞线到bios

     换U后 亮机图    坏U

      待机3V电感前端
待机5V

BIOS第1脚 接外接电源时瞬间波形
BIOS第2脚(1通道)和第一脚(2通道)接外接电源瞬间波形对比

帖子最后有一个疑问:就是这台机子为什么bios第2脚不正常 导致SUS_PWR_DN_ACK  和RSMRST#信号拉低呢
希望高手讲解一下原由,谢谢!还有SUS_PWR_DN_ACK怎么理解这个信号
非常感谢

附上图纸ACER4752   2代I5   N13P独显

ACER ASPIRE 4750G 4752ZG JE40-HR 10267.pdf

网友:
不错,一直就没注意过BIOS跟EC之间会断线的问题,又不是进水的,怎么会断线呢?

网友:
EC要读取程序,才会有后面的

网友:
EC读到完整的BIOS配置脚位  可能RSMRST这个信号的参数正好由于二脚断线  没有读取到  导到EC没有抬高RSMRST   所以不能触发

网友:
SUS_PWR_DN_ACK是南桥待机电源好信号,EC要收到此等信号才会发出RSMRST#给南桥告知南桥整个待机正常。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 看看

网友:
象这种不明不白的断线,头痛机器。

网友:
楼主真是技术不错 这样也能发现故障 牛人!

网友:
BIOS怎么还能断线呢

网友:
一个小问题。如果楼主没有找到的话。这个板子估计就是报废处理了。

网友:
修好这台机器   楼主时序掌握的很好啊

网友(2015-11-16):
新手  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I5U坏的不是很少,问题应该是脚位配置

网友(2021-05-06):
这问题很多啊

网友:
请问下楼主EC右边那个C2706的电容参数是多少? 我拆机的时候 给不小心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