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请问联想G400键盘和D壳和怎么拆?

楼主(2015-04-17):
诶呀··无语了··壳右侧USB口那里怎么也拆不下来··键盘也拆不不来··

网友:
拆后壳的吧    要不百度下看看

网友:
网上写的含糊不清!关键键盘下不来!这个机器有谁拆过说一下吧!感激不尽!!!!!!!!

网友:
应该先把后盖拆开看看吧   是不是下面有螺丝呢

网友:
键盘有卡口 用手术刀插里面 慢慢掰

网友:
D壳所有的螺丝都卸了!但是右侧USB口的那里还是下不来!!感觉不是卡扣弄的```

网友:
键盘格框是否可拆除,底部有螺丝?

网友:
慢慢来  不要急 这种情况急不来的

网友:
联想E430  键盘上面键冒边上的边框下面有螺丝

网友:
估计键盘可能双面胶黏住了,螺丝宁完了的话,直接刀片慢慢撬

网友:
慢慢来不是一下就下来的看看有没有卡扣

网友A:
后面3个螺丝固定键盘  拆了找个刀片 沿着F8  上面那条线 插下去 向上翘 绝对 下来

网友:
键盘是连着C壳的  下面有塑料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3个螺丝固定键盘  拆了找个刀片 沿着F8  上面那条线 插下去 向上翘 绝对 下来

请问大神键盘背面的三颗螺丝怎么拆了?

网友B:
晕 这上都不会拆 那还搞个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3个螺丝固定键盘  拆了找个刀片 沿着F8  上面那条线 插下去 向上翘 绝对 下来

挡住看不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 这上都不会拆 那还搞个屁

诶··教训的好!

网友C:
键盘往上推  里边有小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往上推  里边有小螺丝

有螺丝还能推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往上推  里边有小螺丝

有螺丝还能推动???????????

网友:
哈!!好了!!多谢各位!!!!!!!本来不触发!拆了键盘发现开环的排线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螺丝还能推动????

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3个螺丝固定键盘  拆了找个刀片 沿着F8  上面那条线 插下去 向上翘 绝对 下来

哈!!多谢!!好了·········

网友:
,,,,这也需要求助?

网友:
换小板 肯定好 huan

网友:
好像是Z F H K键下有螺丝

网友:
如果不是连着C壳的,就是向左右推

网友:
联想的机器  不包括THINK的  其它机器的键盘多数都是后面几个螺丝下掉  就可以橇下来了  楼主这个可能是第一次拆 比较紧  细心大胆一点  还是没问题的   恭喜楼主又收获了经验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