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重植CPU A6 全过程。

楼主(2015-04-17):
IPhone5重植A6 CPU ,首先注意SIM座不耐温,最好找铁片遮住

先用尖刀 一边加温一边把CPU四边的封胶除去,以免拆起时把旁边的电容电阻拉起。

如图,将该位置的四个电容取下,从该位置落刀,要加多点焊油。(不装没影响)

烙铁用340度(天气比较冷的情况下)先固定好。吹接近10分然后感觉锡已融化,就可以将刀往内铲,刀要平铲,否则主板或零件因掉脚作废。那就得不尝失了。

然后用280-290,加焊油,一边吹一边用圆刀刮胶,因280以可以熔锡,所以可以将cpu底部刮干净

重植好CPU后,安装CPU时最好一层一层装上,装底层时注意别放太多的焊油,放一点就OK了

重植底层时先把IC面清洁干净,拖平,让后用锡泥抹平,再用278-280度细风使锡珠刚好与cpu平面一致,

装上层时尽量不要放油,油容易导致虚焊。

装好待冷却后装电池试机。

大神勿喷。加分就可以了

网友A:
我最近在拼命练习手工,啥时能达到这个程度啊!我手里,一个ipad mini1.一个ipad4都是U虚焊了,还放着呢!

网友:
看了贴子才知道A6 CPU是双层的!人工焊接真是太难了!

网友:
修手机比修电脑的手工要求更高。特别换双层CPU

网友:
看了贴子才知道A6 CPU是双层的  难度有点大啊!

网友:
请问CPU拆的时候是上下一起拆下吗?

网友:
我焊 费好几个了  哈哈  料板

网友:
请问那个刀是一边加热一边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在拼命练习手工,啥时能达到这个程度啊!我手里,一个ipad mini1.一个ipad4都是U虚焊了,还放着呢!

虚焊了,补一点不行吗?不用重植吧

网友:
太厉害了,这手工。。。。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CPU是双层的

网友:
来过溜达 第一次见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虚焊了,补一点不行吗?不用重植吧

因为灌满了黑胶,还有CPU是双层的。加焊好的几率极低!

网友C:
这手艺得练习多长时间和多少料版才能练成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灌满了黑胶,还有CPU是双层的。加焊好的几率极低!

哦,那么版主的技术就可行了,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手艺得练习多长时间和多少料版才能练成功啊

关键是怎么练呢?

网友:
兄弟们,顶一个!!!!!

网友:
听说这个焊油不能摸那么多!听高手都这么说!

网友(2015-05-20):
高手啊!很大的工程,楼主手工太好了!!

网友:
楼主,CPU中间的那层,锡浆直接刷上去吹就可以了吗?

网友:
主页有视频。。。还是支持楼主

网友:
好贴,赞一个!加分了

网友:
不好意思,居然说超过时间不可以加分!

网友(2015-06-22):
好的,,谢谢

李暖宝宝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手工给力啊,我老是掉点,而且感觉自己吹下CPU后感觉CPU中间有点拱起,是吹的时间太长了吗?还是温度太高了,一般拆温度在340左右,风力4档多,就是时间长了点,这样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
植锡时钢网老是绷起来,是钢网不好吗

网友:
好东西  谢谢楼主分享

李暖宝宝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